[主板&显卡]
映泰TG31-A7无3.3待机

楼主(2011-11-22):
   今天拿到一块映泰TG31-A7的板子,说是点不亮,拿到手后,看看外观没什么问题就上假负载、诊断卡,一看,诊断卡的3.3V灯没亮
   打了一下A14脚的阻值发现只有5,说明短路了,插上电源开始摸,摸到1117、网卡和南桥发烫(待机发烫的一定是坏了),首先一次拆掉1117和网卡,发现依然短路,没办法只有换南桥了,找了个一样的南桥更换上后3.3V有了,也可以触发上电,但是没复位
   没复位?有点头痛了,因为没找到图纸,不过还好,量了各项供电和阻值都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找到电源管理芯片ISL6322测量VID信号有高低点位,10脚VCC和36EN等工作条件都正常(个人觉得大部分都是芯片坏了,可能是修的板子还少吧,遇到的都是芯片本身坏了),更换芯片后触发上电,顺利跑码

我也有个同样故障的板 桥坏了

网友A:
额,不知道为什么发的图片都发反了,很少发帖,可能还有很多不足,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G31二手块,我这才60。

网友(点评):
维修是中乐趣,乐趣不是钱可以买到的。

网友:
不错,没图还能找到问题!

网友:
台式机有图我也修不了。。只能支持你一下啦!

换个南桥加电源芯片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B:
我这里,是桥问题的话,都不修了,直接换板,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桥问题的话,都不修了,直接换板,保证没有问题

反正没什么事,确定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技术嘛,要不到时候要做BGA都不会做怎么办?是不,而且换板也要贵几百块,很多是不舍得滴

网友:
楼主倒是经验丰富,在短路的情况下直接去杀南桥,而没有碰网卡,不错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PCI IDE无复位,上下管无电压(12V是有的其他脚没电压,)PG电压0.45,核心电压无,无服位,加电几分钟后CPU有点热! 电源管理RT9245A没PG! 它从内存3.3 V那过来的,接个10K电阻上端有3.3,下端0V,估计是9245坏,明天去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不知道为什么发的图片都发反了,很少发帖,可能还有很多不足,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兄弟这话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