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511,无待机

楼主(2011-11-22):
型号:hp511
故障:无待机,且无3v 5v
     仔细看板无进水,无烧毁原件, 3v电感阻值为375, 5v为399 。1.8v电感阻值为126,  1.25v为81.正常,无明显短路,加电测试,无待机电压,

tps51125,测量得:16pin   vin      18.9v
                           22pin  vbst1    4.5v
                           9pin   vbst2     4.5v
                           3pin    vref       1.98v
                          17pin   vreg5     4.98v
                          8pin     verg3    3.3v
                          1pin    entrip1    0.62v
                          6pin    entrip2    0.62v

                         23pin   pgood    0v
                         2 1pin   drvh1     0v
                         10pin    drvh2      0v

1和6pin 为开启信号,不正常,看电路图发现由:

q2202的2pin adp-pres信号和5pin kbc-pw-on都为3.3v,r9842的1pin 为5v,2pin无电压输出。如果直接飞开启信号,待机为0.17A,不知如何是好,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输入无输出,最好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无待机最好修了。。。对着时序一个一个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很差,雷辟的话就是一大片,待机不正常要查很多哦ACIN正常么,这样好像,我们帮不上什么忙因为要查的太多了

网友:
我也正在修呢,进水无待机的,高手们解答一下啊

网友:
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咯

网友:
看看芯片坏没

网友:
我的进水搞定了,1pin6pin工作时应该是高电平的,你把Q7013拆掉试试,看使能电压是否出来,出来的话就是前端的q2022电路不正常

网友:
芯片坏了的可能性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