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进系统键盘罢工

楼主(2011-11-22):
6535S开机键盘都能用,到桌面键盘就失灵了,进PE试键盘OK,这个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和系统关系大不大,正在装系统试......

网友:
楼主系统装好了吗,有结果了嘛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原因,如果键盘坏了或者键盘芯片坏了,那么在PE里键盘也就不能用了。

赞成

网友:
肯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系统的原因,我遇到过

网友:
从新下各驱动看哈啊

网友:
是键盘的驱动不对,这个也发帖?真无语啊!

网友:
这是典型的系统问题。。没什么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