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 怪问题

楼主(2011-11-22):
ibm T23 这机器应该是能支持XP的系统,可我今天接到这台装不了XP的,内存是256的也换过了,就是装上了也是进到滚动条后就不显示了但背光是亮的,可装W2000的系统却可以就是装不上显卡 声卡的驱动,如果哪位朋友解决过类似问题,麻烦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显卡

网友:
这种机是是可以装XP的,如果进不了系统,可能是挡外设了,你换个XP SP1的最低版本不装驱动应该可以,我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是台电脑都是可以装XP的。。。。除了苹果,所以先检查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T23是可以装XP的,但要装版本低的。。内存和CPU,,光驱,,硬盘都有可能的

网友:
你换个低版本的XP,

网友:
SP2 SP3系统换了好几个,SP1的没有试过,内存,硬盘都换过就是装不上,现在给装了个W2000的系统就是缺显卡驱动,在网上下了几个都装不上,这种会不会是主板问啊

网友:
你随便选个系统,然后在提示你是否要安装驱动时,你选择不安装,试试!有的时候是驱动冲突了

网友:
系统GHOST完重启就亮背光不显了还没到解压驱动就没反应了,可惜的还没找出毛病就被客户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