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进水后键盘报错,求指点。

楼主(2011-11-22):
IBM Z61T 报O210 键盘错误
能进系统 。进系统后有一个“、”一直短接着。不管有没有键盘。都一直按着。。

重植了SB 。换H8S ,键盘更换过。

在系统下无法更新BIOS 。因为在下一步的时候 就会一直有"、、、、、、、、、"官网下载后刷进去以后EC没有更新。造成外接USB 键盘也不能用。没有办法只能换回原来的BIOS 。。

检查过主板上的接口。 各电压上电正常。阻值正常。EC排容正常。哎。

现在除了BIOS 没有试过。基本都试过了。
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会造成一个键连键。在没有键盘的情况一下。

求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1-30 16:54):
问题解决了。 是EC 排容有问题。可是能是微短,全换了好了。

网友A: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键盘座上某一个点对地阻抗偏低了,要仔细量,也许就低几个欧姆

网友:
我觉得楼主很盲目啊。。。要分析啊分析

网友:
检查一下键盘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键盘座上某一个点对地阻抗偏低了,要仔细量,也许就低几个欧姆

IBM 的原先的BIOS 好像有更新 EC的程序。现在好像合成在一起啦! 我的本意是更新EC 的但是没有。只好更新BIOS啦! 不知道这样表述对不对。

网友:
建议你还是从进水的地方入手,,楼主你得仔细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 的原先的BIOS 好像有更新 EC的程序。现在好像合成在一起啦! 我的本意是更新EC 的但是没有。只好更新 ...

曾经在ibm的主板上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是因为主板进水导致某个过孔对地阻抗偏低,一般是将过孔两端用刀切断,然后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一次类似的机子,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机器要认真加以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