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1-11-22):
我手上有一块技嘉主板,具体型号为GA-945PLM-S2主板。刚开始是不同点,检测卡待机等闪。查处是内存供电的一对MOS管坏了,上下管全短路了,还有PWM芯片6520坏了。这些种东西换好后,现在的现象是,换后的上官一开机超烫这时候有内存供电,大约不到一分钟,管子不烫了,内存供电也没了。这时候测上官的G级,0.2几v。还有个想想就是这时候关机再开是不跑码的。必须重新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开能跑马,然后重复上述故障。
再补充说明一下:原来的MOS管是K39418的,我没找到这种管,就换成别的了,刚开始因为是换的管子不行,先后换了几次(换的不一样)都不行,请高手帮忙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样有几种可能   一般都是负载有问题才会这样 你打打北桥的组织看一下  有可能北桥坏了  也有可能是你内存供电修理不利索  还存在坏件没换点 你找个管理芯片的PDF  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就大概能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还要自己多研究 有时候没看到现象 是说不准的  只供参考一下

网友:
今天遇到块板,IDE数据线阻值全面是1,PCI的也是,上电就掉电,用风枪吹了6分钟,还一样,就IDE的3~5有800欧。没BGA,伤心咯!

网友(点评):
经常维修就买个呗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解决过程:今天在那起板研究,又下了份电路图(没找到一样的,这个是GIGABYTE GA-945GCM-S2L - REV 1[1].0,凑合看)。表笔打下管G级,0.6,发现问题。最后拆掉6520,G级恢复正常。找个RT9202换上,OK。

网友:
有时候换上去未必就是好,或者是好的芯片给你换坏了

网友:
不是管子不行,而是,你要看,G 极是由谁控制的,去查控制。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