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独立网卡

楼主(2011-11-22):
  今天给客户装了个独立无线网卡  用自带的光盘把驱动打上后  上不去网  能连上就是上不去网  信号特低
客户家是双路由   他无线连得是第一道路由  第二道路由插网线能连上   要是无线和有线同时连就上不去  把第二道路由关了后  能上了   可是重启后又不能上了  这是什么回事啊  再关第二道路由也不行了  重启第一道路由也不行   还望各位给点建议    在线等。。。。

网友:
把无线的当成主路由,调试好。然后把有线的回复出场设置,当交换机使用就行了。

网友:
对呀,这个我都会弄,我还是新手呢

网友:
那客户电脑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