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神舟ha k8t800-ml的朋友帮忙看下!!!

楼主(2011-11-22):
我朋友的主板在主板背面,南桥后面有个R264的电阻掉了,不知道型号,请有这块板子的朋友帮忙看下,谢谢啊!!!
主板
求助

网友:
周围都是多大的,装上一个试试不就行了。不行再换。

网友:
现在是能开机,没装系统不知道他管什么功能!

网友:
多试试。。。没问题补个差不多的上去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