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个自己的帖子,长城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1-11-22):
修液晶显示器也将近百台,自己也没发帖子,今天发下自己的帖子。
  今天一个客户的神舟显示器坏了,我看了下简单判断是电源板问题,来到店里我说换新板子80,他同意了。三下五除二就把电源板换上,通电测试OK,那走后我就把坏板子拿来修修。
  通电保险没坏,测量开关管F10SC9已经通了,继续检查发现SB560 BL 23 D4这个管子在200K档显示0.10反侧还是一样,判断坏,更换这两个部件,久违的高压包声响出来了,至此上机测试维修完毕。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那双小手...... 洗板水刷多了吧

网友(点评):
哈哈 应该是,我的手前几天也这样

网友(点评):
可怜的小手。

网友:
修什么了?你发的图什么意思

网友:
对LZ来说,小KS一个啦

网友:
电源很多是MOS坏的。。。。。不过你的也是个经典!

网友:
我的经验,量这些mos管,肖特基二级管,三级管等半导体元件,数字表还是二级管档量得比较准,200K电阻档驱动电流太小了。有时候不准确的。

网友:
这是常见的故障,维修过程不难

网友:
{:soso__15459026149268837562_4:}一双劳动人民的手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板是最好修的,一般修复率在95%以上
不过ATX电源就我们这就没那么高了,修复只有一半左右

网友:
这样的小问题对楼主来说真是小菜一喋

网友:
就这样说完了吗?????

网友:
不明白楼主怎么修的

网友:
希望下次能说说 整个维修的过程  例如 : 怎么判断哪里的故障  怎么思考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样的小问题对楼主来说真是小菜一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987-1-2.html

网友:
楼主那个稳定管坏了,,,,还那个二极管坏,,,液晶显示的开关电源,,,,是电器中最简单的

网友:
电源修的不难,难得楼主把它拍成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