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N52S太垃圾了

楼主(2011-11-22):
今天客户送了6张升技AN52S的主板了他也不晓得什么问题了。接过主板开始维修。发现有5张主板不开机一张不定时掉电。给客户说了情况后开始维修。先修不开机的。查了半天IO换了、w83304CG换了。桥压了还是不开机。开始跑线路。跑了半天发现在cpu供电处发现了一个叫“EZ-CCMOS1"的小开关。EZ-CCMOS是清空COMS呀。不对把那个开关拨到另一个档。开机了。装上cpu内存。。。。开始跑码能点亮了。进系统靠掉电了。怀疑自己的系统有问题重装系统还是一样。干脆不上硬盘。晕死还是要掉电。换内存显卡。。。最后把cpu换了好了不掉了网上查AN52S的参数。支持4200+的呀。怎么回事上SDH1150的就不掉呢,难道不支持好的CPU吗。也不晓得ABIT设置那个小开关干毛呀。

网友A:
能拍张图片吗  升技那个小开关在哪里的呢  不明确 请指点一下。

网友:
CPU有没有可能是坏的,或者BIOS有没有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拍张图片吗  升技那个小开关在哪里的呢  不明确 请指点一下。

早com口那也就是在我们一般见到的主板 的VGA接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