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双核解密方法或合作

楼主(2011-11-22):
开机BIOS密码

网友:
看看内存槽下面有没有跳线

网友:
冬芝的机器没那么好解吧

网友:
是的不是怎么好解求高手出现呀

网友:
怎么没顶起呀我自己顶

网友:
取决于是什么系列的toshiba如果是tecra系列的无解,只有问TOSHIBA客服。但是如果是satellite系列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解过2台satellite

网友:
找不到这些高手呀他们一般是不上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