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经常掉线

楼主(2011-11-22):
上网经常掉线怎么办?

网友:
  你家的网络问题

网友:
用其它电脑试试呢 网络设备 都有可能 有问题的

网友:
把mode关掉10分钟再开

网友:
上网的猫没问题吧。。

网友:
这很难说的,MODEM、路由器、网卡都会有自动掉网现象的。只有你自己排除了。

网友:
换表猫或网卡卡试试,是不是猫温度高了?还是本身拉的网线问题。。。

网友:
换个猫吧 啊

网友:
看  猫和路由器

网友:
重点是先做系统后,测网卡,然后是网线方面

网友:
猫  路由下面加散热风扇试试   我的 就是加了个笔记本的散热器

网友:
线路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