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DELL 1530 ,掉电 看波形是到内存了或者过了,不显示

楼主(2011-11-22):
拔出内存灯狂闪 ,插上灯就没了 ,正明内存应该是检测到了, 于是怀疑是显卡,加焊。换 都是一样的,掉电
。拔了内存 也掉, 上假负载不掉NND, 北桥也丛植了也一样。求助

网友:
北桥有没有少电压

网友:
修这个板习惯看电流了,电流是多少?多久掉电呢?

网友:
这种故障修的少  也没头绪

网友:
内存应该没过

网友:
cpu有没有换下试试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
CPU 换过了 ,没缺电压,会不会是那个PG 电压不足引起的呢 ,NND 机器客户拿走了

网友:
会不会供电芯片有虚焊

网友:
不会把,你这个应该没有认到显卡引起的掉电吧   不闪的话应该是过了内存了的

网友:
别感觉呀 看电流先。。电流多少。。有时候 不跑马和 不过内存的 现象看起来很像。

网友:
示波器,难道还会骗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