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35主板L-IQ35主板刷黑了,请教怎么修复!

楼主(2011-11-22):
接手一联想电脑,升级CPU后开机的提示,按F2才能启动,查提示内容,大致意思是找不到什么要升级什么,应该是没有新的CPU微码.在网上下载了IBM机的BIOS刷新后可以启动,但没有了联想的一键恢复功能,所以想的修改CPU微码,修改BIOS后刷黑,想折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写,发现上面有两芯片,在PCI槽边上,一个上面有绿点,一个上面白点,有人说是双BIOS,可不知道哪个是主BIOS,折下其中的任一个都无法启动,(刷黑后可以启动风扇转,只是黑屏,折一个后自动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现请教修复办法,或请有相同主板的同行帮忙,用编程器备份可启动的主板上的两芯片内容,用BIOS升级文件里的程序刷了无法启动.

网友:
品牌机是比较变态的

网友:
双BIOS的主板现在还比较少的,估计应该还是程序没有刷好的原故

网友:
查一下元件类型

网友:
联想的Q35 应该是商用机吧????
上面有安全芯片的。。。而且这主板不适合个人用。。很麻烦的。。。
有时候加条内存还要进BIOS确认一下,不然风扇就狂转。不开机。。只能用回原机内存。。。

网友:
双BIOS!不是有一个是备用的吗?

网友:
芯片SST25VF016B两个,还有一个P24S08的芯片,折下来里面全是FF,有资料说是这个芯片里是主板信息,序列号什么的,没敢动,SST25VF016上面有漆点,有一个是绿点一个白点,折一个就不启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 想的是双BIOS的话,折一个应该可以启动了,完了确定哪个是主BIOS,再想办法刷回来,现在是黑屏,启动不了,没办法弄.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顶起,有人知道吗

网友:
品牌官方提供BIOS下载,主板型号一样的BIOS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最近刷的上瘾了。。。

网友:
没刷好吧。再刷刷看

网友:
双BIOS常见,一个是主的,一个是备份的,你哪个不知道是不是特殊,如果不特殊,把你没刷的取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再刷哪个刷坏的,就OK了,另备份的一边一般标着USER,看看。。。。。。

网友:
今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在研究住

网友:
上编程器

网友:
一个是EC的BIOS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L-IQ35的板。。本来跑98,刷BIOS后直接00了,悲剧。到现在都没搞好,又不想放弃,这板看上去还蛮好的。

网友(2012-03-16):
本论坛有这个主板的BIOS,你找找吧!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哪个芯片是主BIOS,还是贴片的,不方便 刷,有这个主板的BIOS也刷不了啊,最好是有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原芯片文件才好下手!

网友:
联想小主机Q35主板,内存DD2 667两根。之前用的是酷睿2代Q6600CPU。用的没有问题,也没什么噪音。就是感觉太耗电了,然后就换了个酷睿2代E8400 CPU。换了之后开机风扇就狂转,噪音非常大。用鲁大师查cpu温度只有32度。请帮忙解决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3-05-27):
我的也是风扇狂转,吵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风扇狂转,吵死人
听说还要刷qst和amt文件,不过找不到在哪下载。

网友(2013-08-12):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10-30):
我的还没修好

网友:
我的还没修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007-1-1.html

网友:
品牌机的bios也敢碰 算了吧。。。。

网友:
楼主真的喜欢折腾,没有一键还原就算了啊

网友(2013-12-02):
编程器把。俩个BIOS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