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小排线

楼主(2011-11-22):
今天一个客户的机器 开关的排线都烂了 我一动 就折坏了 能不能用小排线 一根一根 焊起来 呢?

网友:
只要能通,什么线都可以!

网友:
开关线没事,正如楼上说的,能通就行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接通是目的

网友B:
用报废手机耳机线里面的多股漆包线,用来飞线那个效果不是一般的耐用,那是相当的耐用!

网友C:
只要你能焊上,当然行了,,

网友D:
我有看过一个帖子是把排线都飞到一起的。好像很看技术。不如买个排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看过一个帖子是把排线都飞到一起的。好像很看技术。不如买个排线好了

我们公司 抠门的 全靠自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能焊上,当然行了,,

感觉挺乱的 短时间可以 就怕常时间 不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报废手机耳机线里面的多股漆包线,用来飞线那个效果不是一般的耐用,那是相当的耐用!

学习了 一会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接通是目的

恩我也是那么想得 就怕客户用一段时间 再返修回来 毕竟得为客户着想

网友A:
固定好,怎么会折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好,怎么会折断啊,

我回去在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