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单桥的板子,加焊后。。

楼主(2011-11-22):
NF-4单桥的板子,加焊后灯座灯不亮了许多,以为是加焊时连锡了,拆下来重值,值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在料板上拆下来个NF4,植株上去还是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的机器能跑码的!

网友:
NF4的桥非常容易爆,我加焊过好多桥,都是随便焊,只有NF4的,正常焊也会爆,楼主别修了,这板废了。。
同意scofield491
哈哈,就看图就知道你的桥已经死翘翘了。。灯过亮就是短路了。。。何况你做的是nf4桥???这桥最容易坏得。。。打一下桥供电是不是0欧??百分百了

网友:
焊盘是不是掉了 打打地址线阻值

网友:
看看小部件有没有在加焊时掉落后,再打下阻值

网友:
这个晕了,你没清理下面的焊盘?

网友A:
重植 再来

网友B:
掉焊盘并空焊了吧?就亮这么几个灯。没焊好,拆下来再焊过。

也有可能板子已經變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焊盘并空焊了吧?就亮这么几个灯。没焊好,拆下来再焊过。

焊盘一个没掉,能不能是桥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 再来

值了N回了!

网友(点评):
换个板吧,再不行就放弃。

网友(点评):
说错了,是再换个桥试下。不行就让换板吧。

网友C:
座子没焊好,从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座子没焊好,从做吧

大哥,我焊的的是NF4,座子可以保证没问题,加焊之前跑吗的

网友D:
U座怎样植株?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U座怎样植株?很想知道

老大,不是cpu座,是NF4,芯片

网友:
NF4的桥是没有那么好搞的,我吹过很多,一吹就挂

网友:
打下桥上电容阻值看看对地短不,一般NF4芯片到年头了温度稍一控制不好就挂了

网友:
你在用AM3的假负载测AM2的座子,我是没试过,不知是否可行。强调一下,NF4的桥焊完必死。正如金石电脑所说,到年头了。我也做过你所做的所有尝试,确实如此。

网友(点评):
北桥不好弄,NV的桥,更难弄,NF4最难

网友E:
我之前修一块笔记本的主板,是显卡问题,AMD638类型的座子,我上灯座看也是大部分的灯都不亮,确认座子没有问题,板子也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后来没有详细去分析过,我又觉得是不是跟上不上内存有关系……很乱。你或者可以找块U座一样的板子来看看、

网友:
看下焊盘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3合一的桥好容易坏的  机率不高

网友F:
搞过一片,桥坏的多,所以见这样的桥不去动他.直接换板了.

网友G:
唉..这些评论看得我蛋碎了一地,还用说吗一定是板子变形了

网友:
我上次加焊一片,竟不开机了!原来也是虚焊,不跑马!按压跑马,加焊就彻底不行了!

网友:
桥废了,NF4的很容易挂.

网友:
感觉只亮几个点应该有问题的,拆下桥,量下桥与U之间的线路。还有,焊的时候加点锡纸挡一下,或许成功率会提高

网友H:
必死....我真倒霉啊.我正在学习.我拿的NF4练手.每次都失败.有跑码的搞到不跑码.能触发了,搞到不触发.原来是NF4太柔弱了...

网友D:
用什么设备呢,是土炮还是B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修一块笔记本的主板,是显卡问题,AMD638类型的座子,我上灯座看也是大部分的灯都不亮,确认座子没有 ...

这块板子之前带灯座都亮,有时好有时坏,结果加焊之后灯就没几个亮了

网友I:
桥坏了、考虑下换板吧!维修没有价值的主板直接换掉、LZ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桥坏了、考虑下换板吧!维修没有价值的主板直接换掉、LZ可以参考下

我认为你比较有经验,NF4的桥真难控制温度啊,有BGA返修台都没弄好,之前弄其它桥都没事,这个加焊后就废了,

网友J:
桥完了,NF温度高一点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完了,NF温度高一点就完了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NF   你懂的!很容易出问题!却不那么容易修好!做一下很有可能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过一片,桥坏的多,所以见这样的桥不去动他.直接换板了.

重值,换芯片,弄了五六次,现在确定是芯片坏了,废了很多锡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这些评论看得我蛋碎了一地,还用说吗一定是板子变形了

大哥,你在灌水吧,正经点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设备呢,是土炮还是BGA

用的是BGA 返修台

网友K:
不会把桥搞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会把桥搞挂了吧

的确是桥挂了,放弃了

网友:
NFORCE4  的桥焊不得。。。更何况是你这个板子。。。故障多多。。

网友:
我记着这个板子。很爱电容起包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加焊不行,肯定是加死了,或者是你换上的桥本身有问题,你换桥的时候并不能保证百分百的成功率啊。

网友L:
CPU底座中间怎么有安装电池呀!CPU怎么装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底座中间怎么有安装电池呀!CPU怎么装上去呢?

那个是cpu假负载,模拟板子上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底座中间怎么有安装电池呀!CPU怎么装上去呢?

那个是带灯的测试座,测试cpu连接线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必死....我真倒霉啊.我正在学习.我拿的NF4练手.每次都失败.有跑码的搞到不跑码.能触发了,搞到不触发.原来 ...

是啊,焊接其它芯片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就是这个,废了我很多锡珠,还以为是每值好呢,原来桥太弱,挂了!·

网友:
好的,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