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HP V3000

楼主(2011-11-22):
11月的青岛小风呼呼的刮着,小太阳暖暖的照着。还是很冷。。。。。冬天来了
今天接到一台HPV3000的机器 故障现象是显卡报警 一长两短  显卡的问题 给客户说换改良的显卡 报价  很有信心的上了BGA 拆下焊上 故障还是涛声依旧 想是不是没换好 在更换一块显卡芯片 等冷却后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郁闷了显卡是G86-630-A2的 做的时候很仔细没有掉件。 既然还报警有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了于是查了查外围电路 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 这下没思路 所以求解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那里问题呢

网友(点评):
开机报警无非就是北桥没检测到显卡,加焊无果,查BIOS,和北桥到显卡的线路

网友:
再换一个,还是显卡,外围电路别人也不可能会知道

网友:
哥还有CQ40的呢,也是对它无语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看下反面那处显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630是改良版显卡吗?那631呢?

网友:
加焊一下现存试试。。。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查查啊。。。干1个不行干2个不行就不一定是显卡问题了啊

网友:
查下和北桥的融和电容有没有少了,再分别测下两端的阻值看看显卡有没有做好,有没有空焊之类的,再就是显卡 的供电有没有全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4073不知道这个帖子对你是不是有用

网友(点评):
头像真丑

网友:
G86的还是先换一个再说

网友:
G631才是改良的吧

网友:
换一个改良的显卡631的,也可以先不上显卡,测下有没过内存

网友:
惠普这几款机子  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不好修哦!

网友:
  连个显卡换不好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显卡跟北桥连接呀,本人想问一个楼主这个电容是32个还是64个呀,小弟不才,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能 做好。

网友:
先量量显卡的供电1.05V左右是否正常。显卡供电不正常就会那样。

网友:
是显卡不行,本人HP V3000就是这样的故障,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V3000显卡是通病,是不是搞的多了,出现别的故障了。建议试试显存吧。

网友:
631的才是改良的            我也觉的是没做好          继续加强技术吧

网友:
看楼主好像是没有换全新的啊。换个全新的试试吧。还是显卡的问题。不过你得换全新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个显卡啊。就没有V3000修不好的

网友:
631才是改良的,你看看背后有没有掉件呀!

网友:
你换个新的显卡试试的   HP这款都是这个毛病显卡    不然的话换631也就160元

网友:
那还是显卡的问题换631吧

网友:
确认没掉件吗?

网友:
最好换631 改良的 带温控的

网友:
630不是升级改良版的啊,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显卡供电  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显卡跟北桥连接呀,本人想问一个楼主这个电容是32个还是64个呀,小弟不才,

................32

网友:
明显就是耦合不正常 ,检查PCI-E 16对耦合电容吧  你会有发现的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干正事的 显卡换3个还让人家换 鄙视

网友:
还是再换个显卡吧,BGA一定要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

但是楼主有没有看这里有64位数据线呀

但是从显卡这边看确实是32个电容,    PEG_TXP0  PEG_TXN0

这两个信号没有看到电容但是他是连到北桥那里的也是通过电容连接到北桥呀

所以应该是64个才对呀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是显卡的问题。 但是也不排除其他部件的性能不良。

网友:
同意看看显存

网友:
把旁边的显存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楼主有没有看这里有64位数据线呀

但是从显卡这边看确实是32个电容,    PEG_TXP0  PEG_TXN0

我之听说显卡耦合电容有32对  没听说 64个  你要怎么说我也没办法

网友:
维修就是那样 如果顺利修好点点钞票就是心情舒畅如果有差错了就慌张了

网友:
分明就是显卡的问题啊,我一直都是换630 08版的,这个版本的时间用的长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点,先看看供电,确定没问题了再做吧

网友:
先检显卡供电时钟,再测到北桥的64个电容对地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貌似用的都是631的芯片啊
lz不会买的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另外,仔细检查一下显存有没有倾斜

网友:
整整搞了一天,是屏的问题。拆了再装上就好了。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