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1-11-22):
我们来分析一下开机的过程。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 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 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参看上页的图),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 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看似简单的开机在设计者眼里并不简单

    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 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逻辑上的开机过程:从开机如何进入待机 休眠呢

大家可根据上文所说的进行比较。由于INTEL做的开机系统比较完善,而在实际设计中,RD会省略不少步骤,以降低系统的复杂程度,同时降低成本。
系统关闭

在用户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和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和SLP_S5#被拉高,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1 。

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只需要保证在特定的状态保证特定的电压供给即可。
当机器要要从S0进入S5,即关机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时序进行,基本上就是前面时序的逆运行,就不多费笔墨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去INTEL自己下载他们的规格书。

开机过程

以上就是整个硬件的开机、进入S3,S5的过程,当然不同的硬件有不同的开机过程,这里说的不过是最普通、最为常见的一种。

网友:
声明下这个是在别人那里转载的,但是鄙人感觉有不尽完美的地方特拷来给各位看官雅正一下

网友:
不错,这也是一个经验

网友:
很牛,我认同

网友:
希望楼主把关机的时序给写出来,有时候遇到不能关机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恩恩   就是  不能关机也很头痛!!

网友:
这是个标准上电时序

网友:
我只是开了个头,希望大家看到不全面的地方补充下,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提高

网友:
     SMBus是System Management Bus(系统管理总线)的缩写,是1995年由Intel提出的。SMBus只有两根信号线:双向数据线和时钟信号线。PCI插槽上也给SMBus预留了两个引脚(A40为SMBus 时钟线,A41为SMBus 数据线),以便于PCI接口卡与主板设备之间交换信息。
SMBus的数据传输率为100kbps,虽然速度较慢,却以其结构简洁造价低廉的特点,成为业界普遍欢迎的接口标准。Windows中显示的各种设备的制造商名称和型号等信息,都是通过SMBus总线收集的。主板监控系统中传送各种传感器的测量结果,以及BIOS向监控芯片发送命令,也是利用SMBus实现的。
今天看电路图发现这个出现的比较频繁,查了一下,分享给大家

网友:
今天在给大家补充下内存的主要信号,SMCLK这个是系统时钟线,SMDA地址数据线,EEC错误校正的信号,内存上有的CS 片选,WE写允许,RED 读允许,CLK内存时钟,DQL动态脉冲选择信号,DM动态管理信号,VCC内存的供电,VSS地线,VREF内存的基准电压,AD内存的地址和数据线,CKE时钟效验信号,BA分析信号感觉内存上面也就这么多了把

网友:
做个图就好了,图文并茂,那样更好

网友:
很好,基本的知识要认真阅读

网友A:
哪个代工的时序?

网友:
挺不错的,这个很适合新手。关键测点都有了

网友:
时序啊 很深奥的问题啊  看不懂的

网友(2011-12-24):
有了理论维修就有了方向。

网友:
这个还行,谢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全   支持、。

网友:
笔记本电路分析上面说关机时序和开机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代工的时序?

应该是伟创的

网友(2012-02-03):
学习了,我对上电时序也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