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遇到神了,闪断。。。。

楼主(2011-11-22):
  昨天接到张 翔升G30 11号维修了 现在返修 经查CPU 供电12V上管短路 换掉后 涛声依旧 打CPU供电对地 正常 12V 对地正常 CPU供电对12V 正常 。上电 依旧闪断。 量MOS管 2脚 无短路上管400多欧  下管2脚109 三组供电 阻值 都一样。怀疑是否CPU供电管理芯片731击穿  好不容易找到 换上去 结果 依旧闪断。真遇到神了。毛了。拆旁边电容 6.3 1500 的 全拆了 再量 电容无短路。这下更无语了。难道这就是和我干上了。我再拆,三组MOS管 挨着拆 第一组拆后 依旧闪断,再来第2组 拆掉 不闪断了。量拆下的4个MOS管 有一个 S D 短路了,等了一会了 我又去量 结果又恢复了400欧 G S 也没短路。 剩下一组MOS管 上电 不闪断了。修复。新手经验呵呵 误笑话。 我修3个月板了 还是第一次见 这种闪断。
   上传了图片 不知道如何插入

网友:
楼主对场管的用万用表测试不会??

网友A:
场管是这样的,没坏

网友B:
我今天就遇到这样问题的主板,呵呵,换了一组场管,问题解决,这种现象的机器我一般都直接换场管,

网友C:
MOS管一般在路测不准确的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当确定故障在
cPU供电系统时,可拆下上管和下管,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是这样的,没坏

是啊,我也觉得不对。 该有个 充放电。 但是 焊上去 它就是要 闪断。 结果 我就没上 就用1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管一般在路测不准确的

取下来测滴,第一下测S D 短路, 过了会再测 又正常了。 郁闷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就遇到这样问题的主板,呵呵,换了一组场管,问题解决,这种现象的机器我一般都直接换场管,

闪断 一般我都 先打阻值 是否短路。

网友:
你百度下测场管视频就有了,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取下来测滴,第一下测S D 短路, 过了会再测 又正常了。 郁闷我。

你这个应该属于漏电了,原理是SD两个电极相当一个开关,G极为控制极,当G极电压高于12V(有些板为5V)管子处于导通状态,MOS管好坏判断是:拆下管子,将GD两个电极短接放电,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读数在300--800为正常,然后红笔去接G极触发,此时SD极应该处于导通状态。像你这样应该是漏电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属于漏电了,原理是SD两个电极相当一个开关,G极为控制极,当G极电压高于12V(有些板为5V)管子 ...

谢谢 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