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U102B不触发

楼主(2011-11-22):
方正U102B不触发。待机电流0.01按开关后0.02 经测量南桥没有发出SUSB#、SUSC#。(手压晶振可以跑到0。39)
更换IO。更换SB。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
情况跟原来的现像一样。。求解。。而且全板无短路。。没头绪了。。。

补充内容 (2011-11-26 08:58):
已经好子,,10楼!!

网友:
建议你找份图纸,查一下触发条件,测一下南桥\EC\门电路\电源芯片等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肯定可以测出来的,SUSB#和SUSC#这两个信号都是低电平有效,在没按下PWR-SW之前,这两个电压应该都有3.3V高电平电压,当按下PWR-SW之后,会有一个低电平信号给EC,在EC检测到外围电路无异常情况下,EC再给SB发送开机触发信号,当南桥收到EC发来的触发信号后,将SUSB#和SUSC#两脚电平拉低发给EC,EC再发出电压开启信号给各电源芯片,通知各电源芯片开始工作.最后完成触发.

网友A:
中间有的会经过一些门电路开机,你最好对着图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B#跟SUSC#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嘛?

可以的 正常为3.3的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的会经过一些门电路开机,你最好对着图查下去.

什么地方会用到门电路呀。这些SUSB信号吗?

网友:
楼主这个S3 S4信号没有退出,主要看看南桥的待机条件呀,RTCRTS RSMRST,还有供电和时钟之类的,还有就是看看南桥供电有没有短路的包括S0电压,今天就修到一个死活不出S3 S4最后是+3VS短路,

网友:
1.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2.EC
3.门电路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是南桥的RST没有了。。一个电阻坏了。可是 为什么 我换了20K的不行。换了个十K的就好了呢。。。图纸上也是二十K的呀1?

网友:
查一下RTC_RST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是南桥的RST没有了。。一个电阻坏了。可是 为什么 我换了20K的不行。换了个十K的就好了呢。。。 ...

为什么不换C236试试呢?

网友:
这戏事情说不清楚啊,有时候甚至反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