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维修!

楼主(2011-11-22):
希望得威望!
今天收到一个机器,Y450。待机偏大!  0.08A,当时分析:待机不正常,有短路!

然后拆机,不是我拆的,所以没太注意 还有个公共电的线,就是第二个图的那个线, 没这个线。再加电的时候,发现公共电有电,怎么这边的没有! 3,5V 不能工作!走了点弯路!                (这个板子也气死我了)

拆开机器后,先测量公共电的对地阻止。450欧左右正常! 然后 测量DC电源! 5V短路。
当时还有7欧的阻值,然后被我烧的没阻值了。(当时怀疑MOS管,取下后 还是一样的,那肯定是 5V的负载烧了。)
然后烧机,烧机器!用可调 调到5V烧,然后用手摸,发现 内存供电的DC芯片发热,当时给我手烫了个小窝。 指纹都没了。
哎。。
就是这个芯片,背面是内存! 然后测量没短路了。 换芯片!

准备上电。  然后上电的时候,发现大电流!哎。细节,忘记测了。然后发现短路5V还是短路!
对地0偶,我奇怪了。
找啊找啊,找不到(当时以为电容击穿了或者MOS管,拆了几个发现不对),然后看图纸

有个5VPCU 的电压到 这个接口的 30脚!
因为当时有个小板子!
忽略了,显卡。北桥的DC!
因为拆机的修的时候,是个裸板,什么都没!然后换后,测量5V阻止正常!然后再加电的时候,问题出来了。
在测试的时候,我在测量5V的时候 都插着这个板子!所以没太注意这里还有个显卡和北桥的DC!因为没看到他的线圈!

所以没太注意这里!

这个板子没插的时候,弄内存的DC芯片的时候 测量过 显卡和北桥的 电容 阻止,都正常!没短路!
所以浪费我很长时间
所以问题处在这个烂板子上!

有2个芯片 全烧了!
取下后 测量阻止正常了! 然后更换! 烧了3个芯片!然后解决问题!

===============
希望月饼版主给我加点威望,我是不是异想天开了。
我以后会加努力,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觉得可以 顶起来! 给我加分。

网友(点评):
看得有点眼花凌乱,以后注意文理清晰

网友(点评):
烧鸡电压低点。记得多放点电路图。

网友:
因为我是个新人。所以处理问题肯定没你们这些老师傅那么牛B。

楼主不错了 加油 期待 楼主 再发好贴

网友:
看了两遍才弄明白,原来是那个小板的问题呀!!!!!!!!!

今天修这个机器! 气的要死了。 要掉渣渣了。
给我加点分吧。哈哈 谢谢

网友:
烧机真好,哈哈!

网友(点评):
也不能这样说啊,如果是把肉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提一些中肯的意见:
  首先,针对帖子本身,要有条理,格式要明确,可以参照老师傅的帖子,饼哥得呱呱叫,嘿嘿,这样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兄弟帖子有清晰的配图蛮好的,。
  其次,针对帖子中的维修动作,以我的维修经验,整机维修,首先确认主板OK后,要一次确认配件,包括子板的功能,然后才能组装去试验,也许有子板不组装就不能开机或者有显,那可以装上来测电压是否短路啊之类的。
  以上仅为个人意见,供参考,勿拍砖,嘿嘿

网友: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 哈哈···

网友:
楼主的功夫还是不错的,分析的比较好。就是写的有点乱了,呵呵。个人感觉。

网友:
到现在没看明白写的是什么。。。

网友:
版主维修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网友:
你把你的维修过程写下来啦!  关键的精华没有写清楚。 例如,那个小板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检查出来的,怎么解决的。为什么这么解决。。就好了。

网友:
能修好很给力呀,Y450这个机器bios 和显卡都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上次修这台机子的时候跟楼主一样。机子不是我拆的。我接手也是个裸板。也跟楼主一样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我遇到问题修的时候没有这么细心

网友(2012-09-18):
呵呵,其实我不喜欢修那种接几块小板的主板了,讨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