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一下,这个显卡上面的芯片芯号

楼主(2011-11-22):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上面写的是BS-AA UCL

网友:
汗,怎么看像是打磨的

网友:
这个东西,我看到的都是在其他卡上拆个一样大小针脚的装上去就亮了,编号不一样,但是通用

网友:
RT8807,24脚QFN封装的。

网友(点评):
楼主的是工厂代号吧

网友:
把图纸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IC10脚的对地那个电阻是好大的哟.我这个显卡上面的好象掉了

不知道,我没见过,这卡像是双敏4850,等我过几天修到的时候再帮你查查

网友:
DC管理芯片吧!  但是什么型号 实在看不到。你可以找图纸!或者谷歌搜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