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接硬盘掉电

楼主(2011-11-22):
客户拿来开机马上掉电,拆开硬盘能点亮,放U盘启动能正常进入PE系统。查看了一下接口定义

发现5V供电正常

3V电压没有,也没有阻值

后来我把待机3V拉了过去,结果也一样掉电。

四根数据线阻值都是300欧 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1-23 11:35):
最新情况。
我把3v针 5V针挑起来拉待机3V  5v ,结果可以用,不过好景不常一会就掉电了。 待机5V对地短路了 .
只好慢慢修好待机5V再说

网友:
路过的朋友别光看不回帖啦,

网友A:
那楼不是知道3V没有呀,可以把3V修出来看看呀

网友:
3V 查不出哪连接出来的 ,都量了都布通。 显卡 北桥 南桥 都集成在一个很小的桥。

网友A:
楼主可以从USB那里先飞个5V过来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楼不是知道3V没有呀,可以把3V修出来看看呀

查了5V 是连接到一个 TPA6017 芯片上,3V也应该是接到这里才对,可能是短线了没连接通。  查了一下那个是功放IC   @ @

网友:
断红尘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从USB那里先飞个5V过来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你是说硬盘接口3v  用USB 的5V 拉过来?

网友A:
不是是5V连到接口的对应的5V上,3V不动,

网友B:
3.3V供电脚的前面应该有保险电阻,如果这个电阻坏了,你当然量到哪都不通啦.我这只是个假设,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网友C:
看3V出自那里。不过楼主的山寨机是不是没有图纸呀

网友D:
有没有换一硬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供电脚的前面应该有保险电阻,如果这个电阻坏了,你当然量到哪都不通啦.我这只是个假设,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

没发现有保险坏。 3V 直接连接i到板里面。 我想把它3V的针都挑起来再拉个VCC3 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3V出自那里。不过楼主的山寨机是不是没有图纸呀

是的 它是连接到板里面去了,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换一硬盘试一下

我的第一招就换了硬盘了

网友:
电压不稳,看3.3V的前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接口没有问题吧?

网友E:
晕,3V没有,怎么能不接硬盘开机,既然不接硬盘能开机,说明电压都正常,建议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干南桥,呵呵,当然,可以参考硬盘接口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5V连到接口的对应的5V上,3V不动,

拉了待机5V过去电压ZZZ```响

网友A:
楼主从USB那里啦了,是什么样子,拉线最好不要拉待机电压,

网友:
LZ,直接把南桥干了吧。

网友:
应检查5伏的滤波电容和后继供电管等这些元件,因为挂硬盘掉电,很明显是供电不足的或者滤波不良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USB那里啦了,是什么样子,拉线最好不要拉待机电压,

谢谢, 我拉过去了,我把3v针 5V针挑起来拉待机3V  5v ,结果可以用,不过好景不常一会就掉电了。 待机5V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3V没有,怎么能不接硬盘开机,既然不接硬盘能开机,说明电压都正常,建议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干南桥,呵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V没有会引起掉电。 硬盘早换过了    南桥跟显卡 北桥集成一个很小的桥的CG82NM10

网友A:
那楼主看看是不是5V对地阻值偏低,说不定是5v短路呀,比如声卡之类的,慢慢查
有信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看看是不是5V对地阻值偏低,说不定是5v短路呀,比如声卡之类的,慢慢查
有信心

隔离保护烧了一个管,5v待机烧了一个管 还有个小三极管, 拆了阻值还是45欧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离保护烧了一个管,5v待机烧了一个管 还有个小三极管, 拆了阻值还是45欧 。

楼主这个估计还是有短路呀,看看5V那里短路呀,用烧鸡法呀,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3v供电有断路的话也不至于开机掉电啊

网友:
跟你们说吧,串口的硬盘在笔记本上根本不要3V供电的要不要无所谓,你们没发现吗?只要5V稳定硬盘就可正常工作了!不信你们去实验,样主你可以不用再搞硬盘接口那个3v了因为根本没有3V就是这样!应该先换硬盘再修主板上的5v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今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了维修的思路了。

网友:
跟大家学习了很多经验哦

网友:
還是有短路不是斷路

网友:
换个好硬盘试试,硬盘接口定义你也测了,不行再做桥看看

网友:
换过确认好的硬盘试过么?

重点检查硬盘供电保险、电感、滤波电容、转换MOS管,还有3.3/5v的负载能力(控制芯片、上下管、滤波电容),过来就是南桥了~

网友:
看下PCB板,3V怎么走的,这种供电很好看的,不过提醒下楼主,有的机器是不用3.3V的。

网友:
昨天修了台主机,接硬盘,报警,认不了显卡。放电就好了,我也搅不懂,

网友:
硬盘带不动哦!!!

网友:
万一是硬盘坏了呢    哈哈哈 你就笑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