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 M26GT3-SVP 不触发 求思路~

楼主(2011-11-22):
朋友送一块 台式机主板 过来说不触发, 台式机主板不太会修 找了半天也没有这种图纸... 只能大概参照其他主板的原理

此主板是 NV 南北合一桥AM2 主板 ,IO是F71882FG ,上电不触发

量PW _on 针脚 有 5V
量JBAT 跳线 有3.3V
量 桥边的晶振 两脚有1V 左右的压差
PWON 针脚 可以跑线到   IO  PWSIN# 的80 脚
ATX 绿线5V  直连到 IO  83脚 PSON#    (触发时无反应 不跳变)
io 的  81脚   PWSOUT#  为3.3V  触发时有跳变

判断不了Io 是不是坏了    不清楚IO 要发出什么信号才算是 正常的?  接下去要如何修? 求高人指点.... 求思路~~~

网友(点评):
io没有坏,查桥工作条件,,,amd没内存供电也不开机。。。

网友(点评):
楼上的说得对,查桥工作条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NV晶振两脚压差不正常,正常时应为两脚之间的工作电压应该在1~1.6V,压差0.6左右,查与其连接的电阻,电容,晶振,如不行再动桥

网友:
82是高还是低啊?

网友A:
你量一下BIOS芯片有没有3.3V供电,我记得这种IO好像是要读取BIOS程序才能完成开机触发的(LAD0--LAD3脚就是与BIOS通迅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以前有遇到过这种怪事.

网友:
这个I/O的触发脚位是80-81-82-83. 自己测量一下吧

网友:
rsmrst   查下为重点

网友:
不好测的话就直接换一个IO试试吧,不行的话就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B:
触发时测85脚RSMRST#,如果没有,挑起来判断是IO坏还是南桥坏

网友(点评):
如果挑起来有3.3V 说明IO工作正常,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角相连电路有问题

网友C:
NV基本 桥空焊 触发脚位是80-81-82-83  复制4楼的。去量吧应该是桥没发给IO  slp_s3。

网友(点评):
在IO这块,要先看一下IO给南桥的PWMBT信号再能收到南桥给IO的SL3信号 IO在VCC正常情况下才能工作,不工作IO坏

网友:
NV基本 桥空焊 触发脚位是80-81-82-83  复制4楼的。去量吧应该是桥没发给IO  slp_3

网友(点评):
我想 82没电压,是南桥没发来S3,还是IO拉低了?

网友(点评):
所以还要挑起82角,看是不是IO本身拉低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BIOS芯片有没有3.3V供电,我记得这种IO好像是要读取BIOS程序才能完成开机触发的(LAD0--LAD3脚就是与 ...

bios 有3.3V 供电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触发时测85脚RSMRST#,如果没有,挑起来判断是IO坏还是南桥坏

测了这个脚 只有 0.5V  , 挑开后 测 了有3.3V   是不是可以判断是 IO 坏了?

网友(点评):
你是测试IOP上RSMRST有电压还是主板上角位上有3.3V电压,不一样的结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了这个脚 只有 0.5V  , 挑开后 测 了有3.3V   是不是可以判断是 IO 坏了?

挑开后有3.3V的话就是好的,是后极拉低的,你跑先看看,如果线路没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开后有3.3V的话就是好的,是后极拉低的,你跑先看看,如果线路没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不是被Io 拉低的吗?  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你测试的是主板上RSMRST的电压 而不是IO上角位RSMRST的电压对吗 如果是那就是IO给拉低了

网友B:
...是 IO发给南桥的,你说挑起来有电压,应该是IO脚上的电压吧

网友:
要想断IO坏也蛮容易的,测下其基准电压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 IO发给南桥的,你说挑起来有电压,应该是IO脚上的电压吧

哦..我以为是 南桥发给 IO 的, 我测的是 板上的....  3.3V,   脚上的我刚也测了下 也就只有 0.5V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我以为是 南桥发给 IO 的, 我测的是 板上的....  3.3V,   脚上的我刚也测了下 也就只有 0.5V 这样

那查IO的工作条件,如果满足了的话就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基本 桥空焊 触发脚位是80-81-82-83  复制4楼的。去量吧应该是桥没发给IO  slp_s3。

我草,你竟然如此淫荡,把饼哥的照片也弄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