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电容要求挺高的啊......

楼主(2011-11-22):
我给显卡换了3个电容。牌子是YAGEO.不出名的牌子。
开机半小时后死机,再开机后报警找不到显卡。
拆下换的3个电容。发现两个正常,一个短路了.
电容脚位置的电压都是1.5V,换上的电容是6.3V的。

网友:
你换个耐压和容量比原先高点的,我换电容都给顾客换成比原先高的

网友:
不会阁下的焊工....

网友:
实际我换了另一个牌子的电容就好了,现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显卡换电容,v发 耐压 比原来的高就行。v发也不能高的太多,耐压越高的越好

网友:
显卡发热量大且耗电,求稳定电容我喜欢换日系电容,或固态电容

网友:
6.3V-10V 10V-16V 按这个方式,容量一样,感觉问题不会太大,新电容也可能质量参差不齐吧!!

网友:
电容进货一定不要进太便宜的.

网友:
没那么高的要求,估计原来就是坏的或焊坏了。

网友(2012-10-12):
一定要注意容量,电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