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下来的游戏不能安装非得要高手,非常的高手

楼主(2011-11-22):
今天遇到一台问题机,下载下来的游戏不能安装,主要有QQ飞车,CS,穿越火线这几个,安装解压有时是快完了有时是在解压当中提示安装文件不完整,请重新下载源文件。源文件在其它电脑上可以安装,已经换过内存试过了,硬盘用MDHH检查过了又重新格式化过了,系统也重装过N次了,其它的软件安装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确定的说内存/硬盘/系统没有问题。上面几个文件换在别人的电脑上面能安装,硬盘挂在别人的机器上面也能正常安装,直接拷安装后的文件也可以运行,就是不能在本机上面安装,求高手指教。

网友:
LZ不介意的话我教你个方法,前阵子一顾客来店里说帮他装游戏,我说可以,他都说出了他要安装的游戏后,我报了个价给他,到了店关门了,我就带个移动硬盘去网吧坐着边看电影边拷游戏去了,那样又快有方便

网友:
这问题也有啊!!!没见过!!!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长见识

网友:
还个内存看看吧  有的时候内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换系统,不同品牌的系统。。不行换换CPU,但是感觉软件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换一个,一步已安装的系统试试。插的几根内存?
插一根内存试试,不行的话,换主板

网友:
那你先在别人的电脑上解压出来了再安装

网友:
是不是主板坏了哦、、、、、

网友:
还真是少见啊,刷bios试试

网友:
应是系统问题,重找一张不一样的盘装一下

网友:
有没有安装了杀毒软件?
换个新纯净系统试一下

网友:
内存擦下或者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曾经遇到过是内存问题导致的。既然LZ排除了内存的问题,也想不出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查查看啥系统组件没安装,啥C+ frame之类的,像愤怒的小鸟没那个组件安装上也打不开

网友:
既然都换了那就继续换啊 换板子 换cpu啊

网友:
直接恢复系统,系统组件或者插件有问题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已经试过了,非系统的问题,非内存的问题,也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这是其中一个游戏的安装截图,解压到百分之九十几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A: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硬盘的问题,查过了不是,又重做了系统,全盘格过了,在安装小于1G的游戏软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上面的几个都大于1G,但是像天下这些超过2G的游戏又没有什么问题直接就能解压安装。客户用的是两根1G的内存,一根DDR2-677,一根是DDR2-800的,全换过内存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是内存、硬盘、源文件、系统的问题,怀疑是不是CPU有缺陷?

网友:
呵呵难搞啊,该搞的你都搞了,那就娄机看能不能装吧

网友:
看看..........................

soyangsyl.com搜羊娱乐新闻网 kooshu.com在线笑话

网友:
期待高手结果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也不是内存和硬盘的问题,再不行只好换U和主板了。

网友:
楼主 你主板和内存不兼容

网友B:
换电源换数据线,就这二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换数据线,就这二个的问题、。

电源和数据线也有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数据线也有会有影响吗?

你试试不就什么都知道了。一般电源有问题硬盘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截图都没有

网友A:
截图有哇,在19楼。

网友:
硬盘里面有坏道。。你把磁盘格式 转换成 ntfs 的就可以了。。一些大型游戏 不可以解压缩在 fat32 下。因为 fat32 最大文件容量限制在4G。所以如果大于4G。程序就会出错

恩,楼主试试这个方法。等回复。

网友:
在此之前 你要确认好 文件的md5 是否 跟 源文件一致。才能保证完整性

网友:
在别的机子装好在复制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有哇,在19楼。

先把所有的防火墙都关闭了,不行再修复下硬盘chkdsk
还是不行的话,你在百度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硬盘的问题,查过了不是,又重做了系统,全盘格过了,在安装小于1G的游戏软件什么的都没 ...

我觉得还是内存
只插一根内存试过吗

网友:
哦。。楼主的机器中毒了。。nsis 明显是 instill service 头 被改写。导致的。不认程序包, 先杀毒再说把

网友:
还真没遇到此类问题,坐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