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唐朝L350 D1图纸

楼主(2011-11-22):
那位朋友有唐朝L350 D1主板的图纸

网友:
这个图纸不是很好找哟   神舟服务站都不好找

网友:
这个图纸大家都没有吗

网友:
我的主板还没修好,开始南桥发热,待机电流大0.28A,插上电源风扇就转,但是能开机,进系统后USB全不管,怀疑南桥有短路,更换时有掉点,没有图纸不好修呀。
换了一个南桥能开机就是不显示,待机电流倒是降了下来了0.03A,不知什么原因,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2-1-3 21:13):
此机已经修好,还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