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61S晃一晃死机

楼主(2011-11-22):
这台机器放在哪不动  还可以玩   但只要移动一下   它就会死机

网友:
换过硬盘    还是不行

网友:
现在把它拆成裸板    晃得幅度大  他还会死机    而且板子看不出被动过的痕迹   没进液    请问高手们  遇到这样的机器  该如何下手啊

网友:
先内存都擦过,真不行应该是哪里空焊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回给话啊

网友:
虚汗还有排线问题

网友:
我先加焊南桥  没好   再焊显卡   问题一样   现在加焊北桥   暂时稳定  希望客户别把这台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