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开机不亮

楼主(2011-11-22):
ms-7102集成显卡的,开机报警一长两短,代码跳到41后急促报警!是什么问题呢?BIOS还是北桥?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
BIOS 或者 内存问题。建议刷写 BIOS  和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先刷BIOS看正不正常了

网友:
我遇到过N多块此故障的板,能跑过内存。但实际上是内存的BIOS出问题多或者主板的BIOS出错(极少遇见)。建议先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恩!谢谢!内存换了,还是不行!过两天编程器到了,刷个BIOS试试再看看吧……

网友:
听报警声应该是显卡没过,但是你先刷一下BIOS看看,这简单些,再不行就查北桥

网友:
这块板的BIOS绝版了,找不到啊!哪位大侠有的给小弟发一个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BIOS的问题!感谢各位!

网友:
对,我昨天有有个板是BIOS坏了,清BIOS就开机到00,重新启动或者复位就走26不开机,刷BIOS!

网友:
刷BIOS完事  宝亮

网友:
加焊桥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