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BGA焊盘有几个点不上锡

楼主(2011-11-22):
接一台联想14001的本的,开机不显换升级板的显卡发现还是没显示,拆开一看原来主板上面有几个点不上锡,重植珠好几次都没有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后放弃了.

焊盘氧化了吧,用刀片轻轻刮几下,烙铁上锡,再BGA。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有,我遇到过北桥拆了重新植株,但有几个点无论怎么搞就是不吃锡,没发做上去

网友:
芯片不上锡容易发现,主板不上锡怎么能发现?

网友:
看到点不亮机,所以就拆开看一下,一看那个主板BGA焊盘平平的根本就没上锡,重做了N次了还是不行最后放弃了,这样的情况有时候重做一下就OK了,焊盘可以确定没氧化的,难道BGA的温度高了,或低了,但是曲线一样的还是有铅,做那么多同一曲线还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掉焊盘了??

网友:
焊盘肯定没有掉就是那个焊盘几个点跟显卡面的锡不占呀

网友:
用烙铁的尖头多用点力托,一般都可以上锡

网友:
焊膏不好

网友:
加点焊膏,多上点锡用风枪吹着脱,实在不行就只有飞线了

网友:
焊盘掉了怎么补啊   我还没那技术了

网友:
是不是掉点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