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代工的联想显示器。间歇性黑屏,同时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11-22):
间歇性黑屏并且指示灯不亮,电源板各路电压正常,同时程序板5v  3.3v  1.8v正常

怀疑程序板,难度在于我的通用板是乐华nta91b   而此机器的按键板是薄膜式按键  只有6根线,我不知道如何接通用板    还没有用程序板测试,今天拿出来大家给看看,分析一下,解决后我拿出来晒晒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多多提意见

补充一下,把按键板拿下来后,再测试,故障依旧

网友:
高压板性能不良也会造成间歇性黑屏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试下BLON有电压没得 ,有的话。驱动板的概率很小的,多是灯管损坏导致的高压保护或者是高压板本身的问题。或者电镀点下灯管看下电流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先试一下,,,,看电压还掉不,,,

网友:
是不是反复开机啊,,,我前几天修了一台ACER20寸液晶显器,,,一接上驱动板就掉电,,,刚看到LOGO的时,,,又开机,,,,,就是电源部,,,,有一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

今天修上了。代换程序板就好了。按键板也搞定了

网友:
间歇式黑屏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如果你说电压都正常的话很可能是驱动板出来的信号有问题,信号时有是无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  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2011-12-22):
我前不久修过一个,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高压板性能不良
我前不久修过一个,是高压线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