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crt显示器,开关变压器异响

楼主(2011-11-22):
hpc   crt显示器,开关变压器异响,三无
消磁电阻排除,,总滤波电容排除,判断是过流保护,行管没问题,断开二次电源也响  ,妈的hpc的crt跟我卯上了,,一个行扫描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估计有短路,,就是查不到在哪里,,3842换了周围线路也没问题,问题在2脚的可调电阻吗?调了调,也还是三无

网友:
开关管D极断开,看还会不会有异响.如果断开不响了,那就是负载后面短路了,你量一下负载后面的80V,50V,12V,6.3V,-12V...正常不?   我怀疑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A:
呵呵,解决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解决了是吧

没有解决,,还是老样子,,故障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可没有发现那里,二次升压管断开也响

网友A:
是不是激励不足?高压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激励不足?高压包有没有问题?

FBT可能有问题,出了替换怎么查呀

网友:
有响的不一定是这问题要认真听是从那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