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

楼主(2011-11-22):
显卡风扇不转了,我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不转,其它一切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用表测一下风扇接口有没有电压。

网友:
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是換了一片顯卡, 還是換了一個風扇???!

有些顯卡有溫控功能, 要溫度達到一家程度才會轉的, 如華碩的顯卡就是...

网友:
有电压才能转,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是显卡坏还是风扇坏呢?用手拨能转吗?

网友:
开机能显示,显卡风扇针脚无电压

网友:
检测  电压   风扇

网友:
能显示不是好的吗。

网友A:
直接给显卡风扇头换掉 。接到电源上 不用去修显卡。浪费时间

网友:
接个5V给风扇。就可以了。。再不转就风扇有问题罗。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用表测一下风扇接口有没有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071-1-1.html

网友:
测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显卡风扇头换掉 。接到电源上 不用去修显卡。浪费时间

呵呵,我就是这样修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