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点火电路问题希望指教

楼主(2011-11-22):
最近修了一台联想E42 B+出来的是4V的电压,在谈子里看了很久有无边大师的还在喜哥的 都看过但是仍然没有修好想请教一下,希望帮帮
VIN 通过 PR2 PR3那四个电阻以后来出来的电压是6.7V。PR6  PR7  PQ2  PQ3均没有坏
首先PACIN这个现在是3.3V的高电平,个人感觉正常
ACON 是0V低电平
ACOFF是0V低电平,个人感觉正常,如果 ACOFF不为低电平那么PQ2就无法导通 PR6 PR7就不能分压导通PQ1

既然PACIN 和ACOFF都正常,那只有查ACON了,
ACON产生于PU1。5脚于6脚相比,6脚的3.3V基准已经有了,PACIN又为高电平。但是5脚的电压却不对
图中的PD6,PR22 PR18,PR27一些元件都是好的,但是PU1的5脚的8V多的电压就是不出来,请问是怎么回事,具体怎么查下,谢谢指教,同时上图所说的如果有不对的也希望指正。

另外看无边大师的贴子上还涉及到一个ACIN的这个信号,是从EC发出来的,这个目前已经是3.3的高电平,我想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看了三天的点火,竟然还是没有修好一个机器,实在恼人

网友:
另外PQ1  PQ10 PQ11都是好的、、

网友:
看了这么多都没有修好真想撞死

网友:
B+出来的是4V,B+对地阻值是否测过?我一般红表笔接地(数值表),测B+,正常值大于400,一般450左右,低于400说明B+有短路,你的有4V,一般情况下就是各处电压,3v 5v 1.8v 1.5 V1.05v 等处B+供电的贴片电容有短路,烧鸡摸谁发烫的办法我没试,怕掌握不好扩大故障,热风枪,全部搞下来测试,也没几个。取掉后测B+对地阻值上去了,那基本说明问题就在你取的那几个电容里了。

网友:
后面有短路了吧

网友:
希望 看仔细点再说,

网友(点评):
那就直接飞线过去开机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的阻值是正常的

PQ1的1脚对地是470欧  是正常吧

网友(点评):
我是用二极管档测的是450左右,不是欧姆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Q1的1脚对地是470欧  是正常吧

从那飞到那呀,VIN直接拉到PQ1的1脚吗,上次直接从保护隔离飞线把NB  和SB全烧了。怕

网友(点评):
对,vin直接到B+飞线,说要调小电流,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那飞到那呀,VIN直接拉到PQ1的1脚吗,上次直接从保护隔离飞线把NB  和SB全烧了。怕

楼上我用的也是二极管档测的阻值   回点评的师傅

网友:
楼上我用的也是二极管档测的阻值   回点评的师傅

网友A:
如果B+有短路,PU1B输出的ACON和MAINPWON都为低电平 ,且PU1A输出的PACIN也为低电平,上述任一条件成立,“点火”都是不会成功的

现在PACIN已经是高电了,只差一个ACON 点火就成功了,可是………………………………

网友(点评):
PACIN已经是高电平就是一个错误,PQ5导通,R27,R28并联减小电阻,拉低了5脚电压

网友(点评):
纠正一下,PACIN高电平是对的,5脚电压低的原因是B+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那飞到那呀,VIN直接拉到PQ1的1脚吗,上次直接从保护隔离飞线把NB  和SB全烧了。怕

调小电流啥意思?如果飞过去会造成发烫?

网友:
如果B+短路的情况下  PU1B输出的 ACON和MAINPWON 是低电平 正常的情况下 B+不短路的时候 这2个信号是高电平的   大前提 还是B+   现在问题 只有一个 B+不短 输出的就是高电平 B+短路 输出的 就是低电平 不知道这说分析是不是对, 但是B+的阻值470多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B+的阻值470多?红表笔接地哟,反向对地阻值450左右哟,正向测470就是短路哟

网友:
楼主你那是后级有短路的   B+的电压和正常的电压是一样的  只是电流被限制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B+有短路,PU1B输出的ACON和MAINPWON都为低电平 ,且PU1A输出的PACIN也为低电平,上述任一条件成立,“点 ...

点评的师傅你是说PACIN是高电平是不对的吗?我看过的贴子好像说的PACIN 是高电平才是点火成功的条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77114

网友:
点评的师傅你是说PACIN是高电平是不对的吗?我看过的贴子好像说的PACIN 是高电平才是点火成功的条件

网友:
机器已经修的电火成功.原来是MAX8734 的PQ25 击穿了, 还有就是MAX8734也坏掉了,刚开始只换掉PQ25加电立刻又把B+拉低,后来把MAX8734换掉就好了,但是现在待机0.05  3V-5V 待机都有了,按下开关0.06 然后就又成了0.05   这个机器是二修机动过南桥,会不会南桥挂了,南桥晶振的一脚 只有0.03的电压.~~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没有好的办法了 只能自己仔细查查了

网友:
南桥也挂了,换掉南桥可以加电了,0.4-0.6-1.12  然后不动了...郁闷死求人来再帮帮

网友:
南桥也挂了,换掉南桥可以加电了,0.4-0.6-1.12  然后不动了...郁闷死求人来再帮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77114

网友:
PQ1 要导通 下去 分压然后送至 比较器的第5脚。 ACOFF为低正常,需要的条件是 PQ3导通 使PQ1控制级分压 从而低电平导通PQ1  这个问题修过很多次了。。

网友:
论坛里 有很多大师 讲过仁宝的点火电路  你找找看看

网友:
我这里第三个也为低ACOFF   PACIN已经是高了,只有ACON了/

网友:
点火电路难修啊

网友:
希望谁能给发一个详细点   关于点火回路的帖子

网友:
肯定有一个管子短路了呀!

网友:
那就换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