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怎样算正常

楼主(2011-11-22):
CPU  RST只要有电压就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吗 修主板的的时候主板有复位插针 我们用假负载测cpu复位 短接复位键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测CPU RST有高低高的变化  笔记本如果找到南桥复位点也可以像修主板那样测试cpu复位在是否正常吗

网友: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期待高手解析···新手学习中

网友:
是的,等高手的解答呀!自己觉得不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走线不是一路的呀!

网友:
最后一句话怎么看不明白

网友:
起码要1伏以上

网友:
等北桥发出高电平CPU_RST#后就算正常了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