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bios 各脚实测高清波形图

楼主(2011-11-23):
有片dell 330板子,主板的各大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就是不跑马,刷bios无果,取下spi 芯片测量波形如下,请坛友帮帮忙,提供下维修思路

  一脚的片选波形

5脚的数据波形图

6脚的时钟波形图

是不是dell 的bios刷写与别的不一样?
这板子有刷写成功的朋友,进来说下

网友(点评):
查下CPU与NB之间的32 data line,64 address line是否全部正常不正常查跑线到NB

网友:
这板修过,1内存电路故障,2南桥

网友:
如果各电路供电正常,但是不跑码,不是CPU的故障就是北桥的问题呀!

网友:
跟别的板子刷BIOS一样的

网友:
這各最好用dell 自己的刷寫程式刷bios

网友:
此板子的片选已经有波形,说明,cpu的寻址指令 通过fsb总线到北桥,再有北桥带南桥,南桥 出来到spi bios ,可为说明不能跑马呢? 片选已经到bios  说明 cpu --北桥-南桥的地址数据线正常

网友(点评):
片选正常。说明CPU已经工作了。但不能说明FSB正常!

网友:
同楼上,,,,,,,,,,,,,,,,,,,,,,,

hjq -5 严禁灌水

网友:
刷的BIOS 是否正确,你用的扫描频率是多少

网友(点评):
扫描频率是说明东西?

网友:
bios 和其他的方法一样刷写的,不知道dell 的bios 刷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
bios资料换了好多个了,现在无思路,维修陷入困境中..................

网友A:
就是你测信号时选择的扫描范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测信号时选择的扫描范围呀

哦  你是说示波器的扫描频率啊,我用的是0.2us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9993-1-1.html  给你推荐一个帖子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9993-1-1.html  给你推荐一个帖子  或许对你有帮助

这片板子的cpurst 正常..寻址指令 也到达 bios,可就是不跑马.............

网友:
这种板..南桥爱坏..实在没办法就搞吧

网友B:
此板我修过,是IO坏的,不过我这个是IO已经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板我修过,是IO坏的,不过我这个是IO已经发烫了。

这板子的io 不发热

网友:
我好想有个示波器呀。。。。。

网友C:
这板子通病是U座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通病是U座空焊,

cpu 寻址指令已经到达 bios, 有空焊没说明关系吧,cpu 已经硬启动成功

网友:
自己把帖子顶起来..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