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短路了?

楼主(2011-11-23):
开机掉电,电流0.65瞬间关闭 , 显卡芯片N10P-GE1 。 显卡供电阻值001 《我有一块好板上阻004》, 断开电感 。 是后级001 前级阻值六七百 以为是显卡挂了,取下显卡 电感后级变为阻值六七百, 定了个测试的显卡 10年的,全新的买不到,装上故障一模一样 求高手给点思路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028-1-1.html
哈哈 我今天维修!

网友:
后级有短路,慢慢查,别上来就干显卡啊

网友:
看看供电芯片是不是短路了,或者与供电IC相连的电容或电解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卖的测试的显卡啊 这里可能会有点问题 你还是从头来 一步一步查

网友:
先确定你万用表的内阻多少?是不是为1欧,
然后测你拆下来显卡的阻值,是不是也是一欧,以确定问题
从你的描述看,应是显卡问题

网友:
短路了呀 ,摘吧

网友:
查查供电部分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显卡的阻值本来就是很低的,断开显卡供电,开机也一样吗?其它电路在开机时都有吗?

网友:
哥们,你这0.6几肯定不是显卡,不信你插诊断卡,都不能跑马

网友:
电压出来没

网友:
电感后级有反馈电压到供电芯片,如果芯片坏了,也是001,你拆了芯片之后应该量一下后级阻值,如果001就不用管显卡了。

网友:
测测周围的小元件吧。不一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测试的不好说,买个全新的好,

网友:
测量电感 看下电压全出了没。。0.6几觉得没到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摘下显卡后即正常,上显卡后级短路。
也不排除周围不见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地方的问题导致的烧显卡,所以显卡摘下测量周边

网友:
显卡摘下来,周围所有能测的电容都测了,都没发现短路的, 摘了显卡开机也还是0.6几
掉电的

网友:
一看短路,二看电压,三看时钟,四看复位,五看BGA,你这个重点在前两个。CPU电压很可能没有出来,如果CPU电压出来,无时钟,复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