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 DELL 1420 维修

楼主(2011-11-23):
客户送来DELL 1420本,说是进水了开不 了机,呵呵 那就是进水后上过电了。不再通电,直接拆机,看看部分进水情况----

清理后上电,电流跑不亮屏。测量没有LCDVCC这个电压,Q8的1P经测量并无高压,测量R17上端15v正常,下无电压,换R17

上电还是不亮屏。电流卡在1.5,因为进水点主要在屏接口这部分,就把重点放这里。放大镜仔细观测 测量发觉屏接口座的33  34  35 三脚不通,看图纸是应该相通的。

那就是水腐蚀掉了焊盘,补好焊盘,再上电电流顺利跑下去,屏亮。
(这算是一次无技术含量的维修)

网友:
版主很细心啊啊  呵呵  还是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GFX_PWR_SRC是做什么信号啊,没见过啊

网友(点评):
自己找图纸跟下这个, 是Q1转来的19v

网友:
楼主这机器是不是要换好多呀。有好多都爆浆了

网友:
LZ是个细心的人呀

网友:
这还算没有技术含量呀,楼主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呀。

网友:
修进水机就是要细心呀,不然会扩大问题呀

网友:
够细心的,尤其是那三个焊盘脱离的判断。厉害。。

网友:
到屏的插座你不给换掉吗,腐蚀的很严重哦

网友(点评):
你觉得那个座换起来很轻松吗?开始想换的后来反复看还是选择清理。

网友:
已经相当的了不起了,很给力,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板子都样了  看了就没心情修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呵呵

网友:
含量虽不高,但是长治笔记本维修 认为,LZ的心态很好。。要我,这主板真没心思修了。。会硬着头皮去修的

网友(点评):
进水的本子不修公司转手的----挣不到钱

网友:
这没有技术含量那什么才有技术含量,版主太谦虚了

网友:
哪里进水还是要仔细观察那个地方的好。。。

网友:
楼主相当的给力

网友(2012-09-18):
呵呵,修得不错,等于是屏的供电也没有了。屏背光部分的供电了也没有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