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_怪

楼主(2011-11-23):
电脑型号是:HP Pavilion g4-1014TX   本本机.  自带的系统散热也不行,新装WIN7系统CPU风扇能够正常散热,更新了所有的驱动之后,散热就不正常了,都已经很热了都不会排风,风扇转的很慢,没更新驱动之前正常,请问系统、更新驱动和CPU散热有直接的联系吗?应该怎么解决。

   请教各位坛友指教中))))))

网友:
更新系统和驱动势必会安装和运行更多的程序,一运行多的程序温度自然就会上来了,处理散热吧。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真没遇见过,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很多原装驱动你换了就不行了,现在生产的电脑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我自己私人的Y460去年买的,今年学电脑,我换了盗版的W7旗舰版(原装正版W7),大家都只Y460,键盘上面一点有触摸板,那个触摸板作用可以锁屏,调节音量,查看电池电量,可以静音,可以进入到电脑,还有很多我没去看过,这些都是一般用的,不用鼠标,直接触摸的,我换了盗版的W7以后,触摸板一直就不能用了,不过触摸板的那些触摸按键灯一直都亮,我也去过官方下载过Y460触摸板驱动,也是不行,下载了,好几次都不行,难得去弄了,就这样了,首先申明,我没换盗版之前,电脑一切正常,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去官方下载了原装驱动还是不行,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很多电脑原装的东西最好不动,动了很可能就恢复不了原样了,我的Y460就是一个悲剧,好好的一个触摸板,只能做摆设了,

呵呵,楼主肯定是驱动安装问题,笔记本附带一些多媒休的功能,驱动安装是有顺序的,跟所谓的“正版”“盗版”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LS的,你的触摸按键灯一直亮,这是触摸按键被销了,联想的好像有个热键是锁这个的,FN+F8你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你要到联想官网下一个热键控制驱动了.

网友:
还有.LZ所说的HP本本安了D版WIN7不散热,我想可能是测温传感的问题,你进BIOS里看一看CPU内核温多少,然后下一个在WINDONS的测温软件看一下,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我想就要去售后看看了.再说HP本一直都散热不好

网友A:
智能风扇转速管理,系统下有软件能控制转速,BIOS里面也可以。

网友:
个人建议,你到官网更新一个最新的BIOS试试看,HP的BIOS很不人性化,官网UPDATE BIOS修复了什么都没有说明,不像DELL 或ASUS,每更新一个版本的BIOS都会说明修复了什么问题。上次也是一台HP G4的本本,用户说用着用着键盘就不能使用了,在BIOS及DOS下又可以正常使用,进PE、重装WIN7也不行,最后更新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改风扇为长转吧

网友:
恢复下 BIOS 试试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有条件的话底下可以加一个散热底座,这样散热会好些,也会延长电脑的寿命

网友:
直接改常转的吗好咧

网友:
风扇转速和系统驱动有关系吗?头一次听说着问题,

网友:
看BIOS设置里有没有一项鼠标开关功能...

网友:
是不是装了电源管理什么的软件驱动啊,装了后没有设置,应该就是这样.
修联想电脑时有个电源管理,一装后显示屏亮度就变化了,接外接时就亮一点不接就暗点,你查一下,是不是有类似控制的软件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风扇转速管理,系统下有软件能控制转速,BIOS里面也可以。

是朋友的电脑, 改天去BIOS里看看,有无此项.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贴, 不能一一 回复了, 电脑是朋友的,当时我帮他装的时侯, 电脑运行一会风扇转速很快,风很大, 他回去联网用驱动精灵更新完驱动后, 风扇也转,只是转的很慢.  而且电脑是很新的,没有多久

网友:
应该就是BIOS

网友:
更新驱动跟显卡有关系,显卡驱动了然后电脑就会过热了因为所有部件都正常运行之后更容易堆积热量了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