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知道标有‘CJ=BG’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11-23):
有哪位大侠知道标有‘CJ=BG’的芯片,是什么芯片,是TPS51125吗?
机器是HP CQ40 AMD集显,版号:LA-4111P REV:1.0
是系统供电芯片吗

网友:
找电路图,看他的板号就知道啦,你又不说在什么位置    谁知道

网友:
该芯片对应主板编号PU301,没有找到LA-4111P REV:1.0的图纸。
看过LA-4111 REV:0.4的图纸,在该图纸上对应的是TPS51125,系统供电芯片

DT=CA,芯片是TPS51125
CJ=CA ,RT8205A芯片
那CJ=BG又怎么称呼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个没图纸的板,芯片是CJ=CK,也没查出是什么芯片...

网友(点评):
依照外围电路比对常用芯片,可以替换的。我个人认为搞出这种编号对于维修高手来说,没啥意义,芯片厂不会为了一个电脑厂家单独设计一片功能完全不一样的芯片,只是通用芯片,激光刻字的时候,刻成厂家需要的编号。

网友:
搞个图来瞧瞧

网友:
到淘宝上买,问问,他们很多都知道,说不说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图纸送上,自己对点位吧

网友:
不是R04的,04的对应的芯片是TPS51125
版号是LA-4111 R1.0的,1.0对应的是CJ=BG

网友:
拍个大点的图片看下,

网友:
我估计是系统供电芯片,他应该有个名字

网友:
系统供电  还是显卡供电 因为大一点的都标出来的 可能是51117哦!

网友:
板子上有TPS51117,是1.8V供电的

网友:
淘宝网上能找到这个芯片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AMD集成的CQ40的主板,这个芯片是51125,位号PU301,此板板号为JBL20  LA4111PREV1.0
同时有一块INTEL独立的CQ40,位置和位号一样,外围不一样,板号J MV-4图纸和LA4102P一样。此芯片是CJ=BG。

网友:
可以用TPS51125待用本人是过,

网友:
正解

网友:
我看图纸了    是TPS51125

网友:
有可能是RT系列的芯片吗

网友A:
CJ=都是同一芯片,后面的可以不用看看=前面的

网友:
手里有几片料板,可以100%确定这个是TPS51125

网友(点评):
楼主的头像太诱人了。

网友:
用TPS51125就行了,反正是一样的,只是厂家用的料不同而已。

网友(点评):
请问这表是哪查的,呵呵

网友:
和TPS51125 可以互换,rt8205也行,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RT8205AGQW=>TPS51125=>cj=系列
通用。

网友:
是分组供电,系统供电是51020或51120。51125也是分组供电。

网友:
淘宝上问个卖芯片的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芯片和CQ40用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个名称。

网友:
3 5V的电源芯片

网友:
看图纸啊 上面应该能找到

网友:
{:4_136: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J=都是同一芯片,后面的可以不用看看=前面的

确实是一样的,我有换过,只要前面是一样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