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主板,上电就断电,求教

楼主(2011-11-23):
跑过了开机电路,没有问题,但是一上电就断电,强行上电也断电,换过电源,没有用,现在怀疑是不是主板有哪里短路了,求大神指教,拜谢

网友:
前几天天气潮湿也有遇到这种问题,用电风吹吹了几分钟就OK 了

网友:
拿到阳光下嗮嗮

网友:
保护了,重点查检测电路看看

网友:
估计短路,打阻看看。

网友:
洗板水 洗洗 晾干

网友:
换过电源,还是一样,说明你的主板有严重的短路现象,建议你拔掉电源,查主板电源接口那里的所有的供电脚的对地阻值,看哪一路短路,如果是哪一路短就追线到主板上的线路,看看哪个元器件短路

网友:
对了,你先拔掉主板上的4针插头,看看还会不会短路,如果短路那说明是主供电短路了,更好修

网友:
肯定是主板那里短路了,,,先看一下CPU的小四接,,,,12V的对地值,,,,,,然后在主板ATX插头那里量一下,,,各组电压的对地值,,,再上电,,,,插上ATX,,,先别急着去,,,开机,,,,摸一下,,,南桥,,,,网卡有没有发烫,,,,再开机,

网友(2012-06-11):
怎么OK了的说明白新手求解

网友:
不会打阻的话 就强加电摸摸有没有哪里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