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M1931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1-11-23):
接一台长城M1931液晶,通电指示灯、图像一切正常,亮几分钟后,指示灯和图像灭,再按开关键无反应。测开关键无电压,代换驱动板,确定是驱动板故障。测驱动板其他按键有3。3V,只有开关键没有,14。318晶振两端也有电压,高手指导一下啊

网友:
补充一下,拆除按键板,用镊子也不能开机,排除按键板故障

网友:
M1931这个是程序的问题,重新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主控芯片是A5MFD19E

网友:
主控芯片是A5MFD19E,屏型号是HT190WG1

网友:
MCU重新刷个程序就会好好

网友:
没程序,也没MCU的数据,换通用驱动板解决了

网友:
上一个 你下了试试

网友:
楼主刷完好了吗?

网友(2011-12-24):
楼主您好,这块屏刷好了吗?请问您用什么工具怎么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