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C K3115 参数 可以用什么代换 crt17显示器

楼主(2011-11-23):
请问NEC K3115 参数 可以用什么代换  crt17显示器。

网友:
是开关管还是行管呢

网友A:
K2645我常用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645我常用代换

k2645 发热量大巴。

网友:
你这个等级了,怎么还问这种低级的问题?

PDF 都不查一下就发帖。

网友:
很普通的一个电源管,,

网友:
耐压大于600V  电流大于5A的MOS管均可,这种管子是常用的,很便宜

网友:
这种管子我是随便代,7N80以上都行,k2645也可以,应该不存在发热大的问题

网友(2011-12-31):
电源开关管,我一般用K2141,K2645,7N60等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