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例,y45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11-23):
同行送修,有是显示有时不显示,开机后正常。拆机检测,测量了很多信号无结果,示波器测应该检测到了显卡,外接也不显示。无意中发现usb过流检测芯片有点热,拆掉,反复测试正常,取掉保护,23脚肥678 不报错,装机教客户了!
大家以后碰到同样故障秒杀吧,Y450显卡是通病,不要误杀啊。

网友:
大哥,这个给力,不然还真不知道挠多少弯路了

网友:
Y450供电小板容易坏吧 那板子接口还分公母 太TM变态了

网友:
  很少看到这种问题

网友:
插代码卡跑55啦

网友:
楼主厉害。做维修就应该细心。

网友:
一般AMD芯片组的会出现这种情况,INTEL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