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SR电脑开机只能到0.05

楼主(2011-11-23):
ASUS F8SR的笔记本。版号和A8E A8S一样,都是965PM的。进水机

进水的地方是BIOS芯片和EC。清理BIOS以后,待机0.02,不触发,重新刷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待机3.3 5V正常

IO是IT8511E,料板里没找到同样的,只有一个8510,但看图纸应该是可以代换的,换上以后,自动触发到0.05,然后不动,测电压。发现5VS都没有

看时序,这个应该是SUSB_ON控制才来的,实测该信号为低电平

SUSB和SUS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出来,前提,待机的电压都正常了。而且我南桥也换过,一样故障。

网友:
补充,按时序来检查SUS_PWRGD这个信号还是低电平,这个应该是第4步,而SUS_PWRGD应该是由51020发出的,实测51020产生的3 5 VO VSUS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