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N61蓝屏故障 高手帮忙

楼主(2011-11-23):
如题 客户这台主机时而蓝屏 (可以排除内存 硬盘等其他硬件)有时几天没问题 有时很短时间内发生几次 我想请教各位老鸟 这种蓝屏应该从哪里下手处理

网友:
前几天刚处理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告诉你一个处理办法:先清空BIOS,再把内存插槽清理重插内存,或换一内存插槽,然后进系统运行“chkdsk  /r”修复硬盘系统错误,再杀毒。

网友(点评):
BIOS已经刷新 内存槽清理过了 硬件排除法已经否决了出主板以外的东西。现在我是想弄清楚主板蓝屏故障的原因在哪个部位

网友:
这个只要一个一个的去试吧

网友:
只有一样一样去试了

网友:
还要注意内存供电的波纹和内存是否发热和电源的波纹系数。

网友:
这东西就得一样一样的换上试试。大部分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硬盘线 内存供电 什么的查下看看

网友:
不知你这个主板是不是单桥,如果是单桥的话很可能就是它的问题了,要BGA重新加焊一下看看问题所在,不行的话就换桥看看

网友:
换系统  加焊

网友:
N61 桥虚焊或不良的多啊

网友:
有时杂牌电源也会出这样的问题,原因是电源滤波不好,有干扰,有时间就蓝屏,有时候又正常

网友:
LZ,先软后硬,把软件排除掉再弄主板

网友:
桥 内存参考电压   内存旁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