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打开“宽带连接”图标显示连接界面慢

楼主(2011-11-23):
开机后打开“宽带连接”图标显示连接界面慢怎么办?

网友:
手动设置IP即可!

网友(点评):
是宽带连接!又不是本地连接,电信会分配个固定IP给你?

网友:
开机自动获取IP比较慢,你设置个固定IP就好了!

网友:
设置固定IP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多出在兼容机、组装机上,品牌机一般不会这样,正常现象,一般是由于盗版操作系统和配件的不兼容所致。

网友:
重做个稳定一点儿的系统试试吧

网友:
刚开机没有ip,猫分配IP比较慢,建议你设置一个固定IP,开机打开宽带连接 会快一点!

网友:
1.你的系统还没启动完成刚进桌面你就点了连接;
2.网卡驱动或网卡有问题;
3.找你的服务商去.
不过个人认为是第1条多些,你的电脑启动慢了,或者是你太急了.

网友:
发现楼主发了好几个这样类似的帖子也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赚积分....

网友:
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那就慢慢等呗

网友:
水晶头不好用

网友:
把IP设置成手动,不要设置成自动获取。

网友:
如果不是通过路由器上网,可以设置固定IP。

网友:
设置个IP地址

网友:
呵呵,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把网卡设置为固定IP地址·如 IP  192.168.1.11 子掩码 255.2.555.2555.0  网关192.169.1.1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对

机器硬件配置低也有可能

网友:
买个路由器,按照指南设置,在路由器里拨号,然后,你下次不用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