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电源灯亮下就灭 求助啊!!!

楼主(2011-11-23):
杂牌显示器电源灯亮下就灭     求助啊!!!

网友(点评):
1.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会造成这个现象 2.高压板坏 3.驱动板故障。仅供参考

网友:
有木有显示啊
  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是显示器里的一个芯片有问题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如果没有显示
你最好拆开看下,可能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看电容顶爆了吗
如果有显示,那可能是高压保护了!换高压条或者改了它!

网友:
说的不清楚,同意楼上的

网友:
没有说明情况?内接电源,那就有可能试电源板到高压那边的问题

网友:
电源或高压部分问题,拆出量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機都不拆一下。就來問人家。。。要人家怎麼幫你。

网友:
屏无显示啊 是外接的适配器的 适配器也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先拆机看看驱动板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