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柯达CX7430,卡座人为短路,求解

楼主(2011-11-23):
不开机,拆了发现SD卡座有加焊,供电脚对地贴片电容用漆包线短接?
是不是价格没谈好,是不是坛子上哪位仁兄干的?自觉站出来了,坦白从宽,哈哈。

挑开后不短了,还是开不了机,兄弟们帮忙指点一下怎么查

网友:
上电后,电流是多少?

网友:
没电流。。保险没烧

网友:
没接好,上电4mA,马上跳到0.2,然后一直跳到0.06,开机电流无变化

网友:
电源管理mb3883有供电。查哪几个脚输出多少才正常呢?

网友:
我也没有这个相机的图纸!!!!!!!!

网友:
不过看电流应该还有地方短路,如果没有短的地方,可能电源管理有问题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镜头引起的

网友:
镜头问题按开关应该有电流跳变吧.

网友:
开关3v(关机拉低到0v)到cpu的电阻掉了,没图,不知道接几K的电阻合适?

网友:
加了个75欧电阻

接直流电源接口,电流始终6ma,开机从几十ma一秒钟跳回6ma

网友:
06.0ma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
一路1.65伏供电三极管坏,换了一个,出电压了,待机,开机始终0.2ma。是不是差二次开机,触发啊?

是不是触发那里焊上去的75欧不行啊?拆了也不行,应该接多少呢?

网友:
换成1k的电阻。待机开机变成0.4ma ,没有电流跳变。还是不开机。

补充内容 (2011-11-26 15:06):
没办法了,该怎么修啊。。。

网友A:
学习中的,看后面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电流来了别的地方一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的,看后面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电流来了别的地方一定有问题

我也是小白,慢慢研究了。不知道关机状态0.6ma的电流正常吗?会不会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