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显示不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2011-11-23):
外接全屏正常,但是本本屏显示是在右边有五分之一的黑区,不显示,调分辨率也不行,任务栏下面还有一与任务栏等长的没有任何文字的蓝区。谢谢了,感觉不像是硬件的问题,因为能显示,说明主板显卡功能正常,显示器也能显示说明显示器的功能也是正常的,(个人认为)。谢谢。

网友:
那就重搞过驱动试一下呀

网友:
驱动。显卡都会引起的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外接和内接是不一路的  如果屏线正常  就加焊下显卡 现存

网友:
在dell的机器上遇到过,换屏线   解决问题